电容柜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公司新增加一台变压器,原来的电力柜要转到新变压器,原来的柜子用的是2跟120的铜电缆,还并了一只电容柜,大概用了500个电流,现在由于公司有240铜电缆,所以想用240的电缆来代替原来的2跟120电缆,当然电容柜也要并上去,240电缆带500个电流肯定没问题因为距离不是很远只有60米,就是怕电容柜并上去以后电容柜上面还有1.2百个电流,能不能吃得消了,当然也有人说电容柜的电流属于补偿电流,只转换,不消耗,但具体情况还要请各位大师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电容柜肯定和你的馈线柜在一起,你的240电缆应该是变压器到配电柜之间的电缆,所以电容柜是降低了你240上的电流,而不是增加,换句话说就是电容柜把你的240电缆上的120A的无功电流抵消了

网友B:
一般进线柜和电容柜都是挨着使用铜板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只需要考虑总进线柜的导线截面积。

电容柜电流是如何产生的?一般马达类型的线圈负载,从进线柜获得电源进行驱动,然后又返回无功电流给变压器,无功电流返回到进线柜处,遭到补偿电容器的『收拾』,无法继续返回变压器处。
所以,电容是补偿进线柜到变压器这段线路的无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柜肯定和你的馈线柜在一起,你的240电缆应该是变压器到配电柜之间的电缆,所以电容柜是降低了你240上的电流,而不是增加,换句话说就是电容柜把你的240电缆上的120A的无功电流抵消了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电容柜不开,那就是用了500个电流,如果我电容柜开起来100个电流,那么则是变成了400个电流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楼主所担心的电容柜产生的1~2百个电流,从而影响并增加到变压器到进线柜的总导线的电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电容柜所产生的所有电流,都是流经出线柜到现场负载设备的这一段供电导线,与进线柜到变压器这段导线没有任何关联。如果说非要有关联,那就是电容柜的投入运营,降低了进线柜从变压器处获得的总电流。

网友B:
电容补偿柜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提高供电线路传输电能的效率,而不是给企业降低设备耗电的总电费。
假设你的补偿柜没有开启,进线显示500A,开启电容柜,进线降低至400A,那么疑问就来了:在同样的耗电功率下,为什么电容柜的开关会导致总电流产生巨额的波动?

很简单,因为500A里面,有100A是不停的在供电线路里面转圈圈,而不能推动负载做功的电流,因为不能推动负载做功,所以电能计量装置就会拒绝对它的流动进行耗电记录并核算电费。

网友C:
再买个适合大小的补偿柜,老柜子可以放在别处补偿用,会提高工因的

网友D:
你们怎么没有无功表啊?

网友E:
新变压器是多大容量的?
用240电缆实际运行是没问题的,

网友F:
电容柜是对电源柜出现进行补偿(当然如果过补偿的话也会反向去补偿电网,此时的确会增加变压器电流)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正常情况下是的,你可以对比一下电容柜投用前后的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G:
其500个电流,是并了电容柜的电流、还是没并时的电流?
电容柜有效补偿的话,应当会减少供电线路的电流。

网友H:
投入电容柜就是并联电容器来提升线路电压,降低无功损耗,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I:
若果步投入电容柜运行,功率因数不合格,看供电局不罚你钱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投入电容柜就是并联电容器来提升线路电压,降低无功损耗,提高功率因数
其实投入适当的电容是为了补偿感性负载电流滞后形成的无功功率以及减小或者说完全抵消无功电流的,电流减小后线路的压降自然就变小了,可以说直接减小电流间接的提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