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求思路或者参考

楼主(2016-05-24):
各位师傅大家好!本人新手求教!谢谢!
有八对滚轮,物品坐左穿过到右边,起始有个光电开关,每经过一个滚轮,对应上滚轮抬起,滚轮上抬由汽缸控制,下面链条带动,由三菱PLC模拟量DA模块控制变频器调节转速!求思路

楼主:
要求链条转动频率和上滚轮气缸上抬的频率一致,也就是链条转快了,上滚轮气缸上抬也要相应加快

网友A:
感觉只能使用开关量来控制。
八对滚轮之间的距离是多大?半米?一米?还是几厘米几毫米?在每对滚轮前面安装光电传感器,事先感应物体的到来并驱动上滚轮抬升,经过这个对滚轮以后,再到下一对滚轮的前面的传感器,让前滚轮下降,后滚轮抬升。
这样,至少要八个光电传感器配合PLC进行编制程序,至于速度的跟随调节只要物品输送速度快,光电传感器的感应动作也快。

网友B:
一算好时间间隔来控制

网友C:
如果是等距离,干嘛不选用编码器控制??

网友D:
一个传感器的话要使用计时么~~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E:
我认为4楼思路最合适。

网友F:
一个编码器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计数器中断采样开关信号,如有工件就计为1没工件就计为0,使用移位或块传送都可以实现,比如一个寄存器表示1CM距离,1000个数据寄存器就可以采样到10M距离,然后直接取对应距离的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就可以了,如果为1则上滚轮抬起

网友G:
有的难度的。。。。

网友H: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个人认为可以根据变频器的频率反馈计算出链条的线速度,速度确定了气缸抬起的时间就确定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这想法符合我的思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个编码器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计数器中断采样开关信号,如有工件就计为1没工件就计为0,使用移位或块传送都可以实现,比如一个寄存器表示1CM距离,1000个数据寄存器就可以采样到10M距离,然后直接取对应距离的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就可以了,如果为1则上滚轮抬起
能给出个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K:
物品是什么形状,滚轮的作用是什么,滚轮可否提前抬起。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