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15KW,频率25HZ电机噪音很大,有嗡嗡的噪音。但是,,另一台同样的电机功率也同样调频在25HZ,电机的噪音却很小,两台电机有明显的噪音,这是电机的质量问题吗?求解???望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与电动机有关。

网友B:
电机机械可能有些问题。

网友C:
你如果不想改变25HZ的频率,即跳频。那你可以把载频调高。

网友D:
1、修改载波频率,估计有改善;
2、查出电机噪声根源,以前50Hz运行也许是噪声太高掩盖了

网友E:
载波频率有关系,试试就知道

网友F:
如果频率变大或变小时一直有这个噪声,调低载波频率;
如果只是要25HZ附近有,那是共振引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修改载波频率,估计有改善;
2、查出电机噪声根源,以前50Hz运行也许是噪声太高掩盖了
楼主可以适当的把载波频率调高一点再试

网友H:
楼主可以交换试试便可知道问题所在了,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