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老师能修发那科伺服

楼主(2016-05-25):
系统449号报警,用同型号驱动器代换后正常,确定为驱动器问题。型号:A06B-6114-H304。求教坛内高手哪位可以修,或指导一下。

网友A:
报的是什么故障代码,说下也好有人回复参考。

网友B:
呵呵;还是老老实实的送FANUC专业维修处吧;

网友C:
出现449报警要判断是哪个轴报警:( INV . IPM  ALARM  .报警含义是智能模块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是Y轴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