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5):
如题:假设单机100KW,那么我该如何选择电阻?分几级启动?
目前不可咨询厂家,所以无法找厂家要资料。
另,假如出现一种状况,电机在正常运转下突然切入电阻,会出现什么状况?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A:
三相绕线电机串电阻启动的计算比较复杂,你可以根据电动机转子线圈内阻估算,如果每相转子线圈内阻是0.15Ω,选择的电阻要大于转子线圈内阻的两倍以上,0.4Ω——0.8Ω就可以了。电阻的额定电流不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3就可以了。
电机串电阻启动或调速,市面上都有成品卖,手动控制柜,自动控制柜都有,按电机功率买就可以了

网友B:
串电阻启动属于绕线电机或者直流电机的启动方式。
一般电阻选用为启动时不大于电机额定电流3.5倍,45KW以下一般2-3级启动电阻,55KW-135KW一般3-4级启动电阻,往上一般不大于5级启动,因为启动级数再多电路越复杂,常规启动以2-3级启动居多

网友C:
想自已配吗,不如买现成的。

网友D:
不如用变频器方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