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5):
xdps和dcs都是什么意思啊,小弟才接触,在电脑上查的怎么意思一样啊。

网友A:
感觉是一样的,只是各自对应的细分的市场可能不太一样而已。就像变频器和软启动器一样,都可以让设备缓冲启动一样的道理。

网友B:
xdps指的是新华分散控制系统。DCS是分散控制系统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