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5):
请问 网络4上限接通时能复位泵2Q0.1吗 网络3下限接通时能否接通泵2Q0.1   M1.0可以认为是经常接通null

网友A:
你的图呢

楼主:
图怎么发不出了???

楼主:
刚才图片格式不对 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B:
网络3,电接点压力表下限启动后还需要q0.1自锁吧

网友A:
能实现。
你的程序即用了启停保又用了复位,都改成改成置位复位好点吧,或者都用启停保。
你的意思是M1.0是自动运行的条件吗?手动和自动之间不互锁吗。

网友C:
你直接用PLC运行或者模拟运行即可

楼主:
请老师帮忙看下这原来的程序能否实现在压杠上限的时候停止泵2 Q0.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传了原来的程序 实际动作都有 唯一的遗憾是压杠到上限不停油泵  操作工还有用方单位怕一天24小时开油泵对电机不好 。。。。客户方是国营单位进厂连个螺丝刀都要登记 带电脑进厂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想请老师们帮忙看看我加的4楼程序能否实现压杠上限停止 其余的动作也不影响 !!

网友A:
给我个邮箱,我把模拟器发给你吧,超过1.5兆发不上来,这个模拟器杀毒软件会报病毒,没问题,加白名单可以用,用不用你自己定夺。我电脑没装编程软件,两年多没干这些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白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jiaozhiyang68@163.com

网友A:
已经发送了,你查收一下,文件里有使用说明,你这个程序太乱了,来得及的话最好规整一下,来不及就测试下,先用起来吧。
先把思路理清再写程序,设备控制程序的要在厂里调试好,预留好跟第三方系统可能的接口,现场只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