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6-05-25):
本人刚接触PLC请问怎么才能用两个上升沿微分控制下一步动作

网友A:
简单至极:每个微分均记忆,2个全部记忆有信号就驱动

网友B:
有一个还不够?

网友C:
一个沿set一个位
两个位串联,
不要忘了复位就行,

或者每个沿都做个起保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个沿set一个位
两个位串联,
不要忘了复位就行,

或者每个沿都做个起保停
这个,楼主估计真的不会这么玩,

网友D:
最基本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接触PLC惭愧

网友E:
其实学之前应该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