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密码问题

楼主(2016-05-25):
三菱FX3U的PLC设置了密码,我知道密码,想问一下怎样永久解除密码?我用的是GX WORKS2的软件。

网友A:
用软件和PLC通讯,点(在线)·点(登录关键字)·点(解除)。

网友B:
我不喜欢加密,意义不大有时还害自己

网友C:
自己知道就好说!
按照1楼的来!

网友D:
FX3能破解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X3能破解吗?
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F:
知道密码就能解呀

网友G:
解密的意义何在,解密出来的程序没有注释看起来烦的程度比自己写麻烦多了,我经手的PLC,变频器,控制器从不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