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5):
程序写入PLC后, 其它模拟量模块正常, 就这这个 2DA 没有电压输出 , 监视模式如下图, 实测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程序确定没有问题,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换到同一PLC后面,其它的2DA都有输出,这个没有,那就是这个模块有问题了;

楼主:
主单元是 fx2n-48mr,后面按序 接了 2ad,4da,2da,4da,三个正常,就这个2da没输出

网友B:
把主机程序保存好,然后单带一个FX2N-2DA,编程对这个模块单独测试下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