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5):
前天收到一台0.75KW三菱变频器,了解说是工人接错380V电源烧坏的。拆机检查压敏电阻爆掉,压敏电阻旁边的吸波电容也被烤变色。测量整流以及输出主电路直流电阻无异常。清洗线路板更换压敏电阻和473电容,上电试机显示正常,带0.75KW电机试机电机运转良好,正准备装回外壳忽然电机不转了,报E1.OH,查说明书说是浪涌吸收电路有问题,或是频繁启动关停变频器,难道换的电容或压敏电阻有问题?经检查发现启动电阻发热严重,启动电阻旁边贴着一个热敏电阻,报故障应该是热敏电阻检测到启动电阻的热量报给CPU,仔细检查发现原压敏电阻安装的位置在启动继电器旁边,继电器在压敏电阻烧爆掉的同时把继电器烤的有点变形,估计是继电器外壳变形引起继电器不能可靠的吸合。变频器启动后靠启动电阻供电引起电阻发热,启动电阻上贴的热敏电阻报故障,用水口钳把继电器外壳烤变形的地方剪掉,上电试机1小时不在跳故障。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线路板和继电器应整理下。

网友B:
图片颜色看着难受

网友C:
这个:变频器多久了哇,实在灰尘铺天盖地的

网友D:
继电器貌似需要更换了

网友E:
这样继电器进灰,触点接触不良,这是必然的,不要这样修,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