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5):
一个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00PPR/转,对他4倍频后就是1000x4=4000。
比如编码器是带A、B相双脉冲的,1000PPR/转是对哪一个的计数,是A相脉冲一圈有1000个?还是B相脉冲一圈有1000个?还是把A、B相看成一个整体,一圈1000个脉冲?

网友A:
你要4倍频只能当一个用

网友B:
A相B相都有1000个

网友C(2018-05-31):
A相B相都有1000个 。四倍频就是取A相B相的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D(2019-02-01):
深奥的编码器技术,学习。

网友E:
A相有1000个脉冲 (每个脉冲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共2000个沿
B相有1000个脉冲 (每个脉冲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共2000个沿

俩脉冲差90°就是1/4脉冲周期,

AB相加一起就是每周期2上升沿,2下降沿 一圈共4000个沿

4倍频就是上升沿下降沿都计数,共4000

1倍频就是只对单相上升沿或下降沿计数

方向判断是比较A比B多90°还是A比B少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