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为了省线把器件倒着接(20160527)

楼主(2016-05-26):
这师傅为了省点线吧件倒着接
还有这个浪涌保护器前段加保险丝对不对

网友A:
1,防止因雷击而产生的工频续流(针对放电间隙型器件)对SPD及其线路的损坏。?
2,方便维护更换SPD。??
3,防止因SPD老化(如mov器件的漏流增大)而造成线路故障

网友B:
浪涌前面加保险 第一次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涌前面加保险 第一次见啊
也是第一次见加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防止因雷击而产生的工频续流(针对放电间隙型器件)对SPD及其线路的损坏。?
2,方便维护更换SPD。??
3,防止因SPD老化(如mov器件的漏流增大)而造成线路故障
这个柜子里就一个电表几个32安的断路器

网友C:
限压型浪涌保护器前面必须加熔断器或微断,开关型可以不加。
那个浪涌保护器倒着安装,应该是为了从熔断器下口出线直接跨过来方便。

网友D:
这个:倒过来只要安全性能许可就行,否则还是老老实实地干吧

网友E:
这个倒着装在我们这边很常见,箱变里面,电源柜都见过有这么装的。存在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就想知道一下,有什么规范规定不能倒着装吗?

网友F:
零线上也加保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限压型浪涌保护器前面必须加熔断器或微断,开关型可以不加。
那个浪涌保护器倒着安装,应该是为了从熔断器下口出线直接跨过来方便。
我们的柜子里浪涌保护器前面就有一个微断,只不过没有倒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零线上也加保险?
恩零线也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限压型浪涌保护器前面必须加熔断器或微断,开关型可以不加。
那个浪涌保护器倒着安装,应该是为了从熔断器下口出线直接跨过来方便。
我们的柜子里浪涌保护器前面就有一个微断,只不过没有倒着装
我们用前面加个断路器头一次见加保险丝的

网友H:
那能省几个呀,就是一点线的问题么

网友I:
有这方面的规范不?

网友J:
很多非标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K:
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非标机都是这样的
非标记达到客户的要求就行

网友L:
正常。
楼主来张全图更直观、、、、

网友M:
似乎倒着接线也很见,很多箱式变压器中的接线 都有这种现象 。

网友N:
浪涌前面装保险了还有多少效果?

网友O:
零线也要加保险丝吗?

网友P:
不光省线,还方便接线呢。

网友Q:
倒装经常有的,有的10KV高压也有从断路器下进上出的!

网友R:
倒着装的,见得多的。

网友S:
应该是排线方便美观吧。至于前面装保险到时很常见,我一般是装四极断路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N:
据我碰到的防雷办验收人员说,加保险可以防止SPD短路,加空开也是可以的做法,

网友T:
加空开的比较多

网友U:
引用 网友E:
这个倒着装在我们这边很常见,箱变里面,电源柜都见过有这么装的。存在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就想知道一下,有什么规范规定不能倒着装吗?
断路器不允许倒装的

网友V:
倒着装电气元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规范。而且有的电气元件对安装方向是有要求的。特别是需要动作的电磁器件。

网友W:
防雷器不能接保险吧?

网友X:
我们都是用小型断路器

网友Y:
方便接线

网友Z:
不会省道这地步吧

网友AA:
地方小没办法--来张全景图应该能看出来
PLC不是还有下进上出的嘛

网友AB:
很正常,我始终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C:
觉得6楼说的有道理;
零线上用的是同样的器件,因此亦加(熔断器)。

网友AD:
不需要保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