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6):
实验用的是G7 3.7KW 与 G7 5.5KW的,先把5.5KW的改成3.7的。改了几个加减速时间。然后 变频器 读取到 面板。再将此面板 放置 3.7KW的机子上进行拷贝。显示CSE。重复了好几次都是显示CSE。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要相同规格的;

网友B:
我记得A1000的是不同规格也可以拷贝的

网友A:
有些参数是只读的,功率大小对应数据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多型号使用COPY功能时都要同一规格的;

网友C:
三菱A700系列我都是参数直接拷贝(实际例程是A700系列,功率0.75KW到15KW共计21台变频器我实际拷贝,)

网友D(2016-06-27):
型号对不对? 还有是不是带特殊的功能?
一般只有功率到75KW以上的才会有区别吧(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