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6):
三肯变频器上电报“TH”,测底板上两路温度传感器的阻值为115K,我用两个120K的电阻焊在接口上(电源驱动板单独上电试机),上电还是报TH,另外IGBT模块的过热输出到驱动板的一个光耦上,我把光耦输出短接,上电还是报TH,其他没有温度检测的地方了啊!可就是屏蔽不了这个警告。两路温度传感器信号到TC4051BP8路模拟量芯片上,会不会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啊!有修过此变频器的高手给与解惑,谢谢!

网友A:
那就是运放了

楼主:
是的,换了TC4051BP8后正常了,说明判断还是对的。谢谢大家!

网友B: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往往认为是自己屏蔽信号方法有问题而忽略了实际的问题,导致浪费很多维修时间。

网友C:
TC4051BP8 好像是个8选一的开关,并不是你说的模拟芯片,这个是有脉冲的,我以前修过一台VM05的就是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