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6):
请问大家在cclink组态窗口里面模式设置有四五种 本人可以理解远程I/O网络模式 另外的几种怎么设置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仔细看CC-LINK模块资料,没有可以三菱中国官网下载

网友B:
如果远程站有PLC、变频器等那就不选远程I/O网络。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说明书上有,在QJ61BT11的使用说明书上看过

网友D:
远程IO意思是远程输入输出模块,远程网络是指智能模块如连接下一个QJ61BT11模块

网友E:
你需要下个手册看看。。三菱现在官网上的手册已经很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