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6):
请教各位师傅!永宏PLC是否有对应的指令或者是特殊暂存器?还是需要扩充特殊模块?

才可以看到伺服马达位置反馈?

小弟我是永宏新手!

诚心请教,谢谢!

网友A:
找相关手册仔细看看。

网友B:
通常脉冲输出多少,可算出位置

网友C: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有位置脉冲反馈,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即可,但是因为参数设置关系,脉冲与实际有设置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