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间断电源ups

楼主(2016-05-26):
大家说说如果不间断电源内部故障,自动转为旁路,这个时间有多久,会造成设备闪落吗,比如plc

网友A:
UPS内部故障一般会自动切断输出。旁路设计一般是非标订货,需要手动切换。

网友B:
UPS内部旁路切换时间一般不大于15mS,

网友C:
ups正常情况下切换到旁路是不会影响输出的,如果UPS内部故障了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开机后应该就是旁路,需要按开关将其逆变使用,如果逆变后报警,转换到旁路,就需要打开机器看内部有没有问题了,先查一下直流电池,有没有内阻超级大的,或者电压不够的。再查逆变继电器是否损坏,主要是电池和逆变板的问题,应该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