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无法打印

楼主(2016-05-26):
不知怎么回事在软件中选中后无法打印,还有就是所打开的图也一并关闭?这是怎么回事 啊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没有选中?

网友A:
有没有选中范围呢

网友B: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C:
重启一下电脑

网友D:
要选择打印机

网友E:
选中先预览一下试试,如果能预览不能打印,可能就是打印机和CAD软件看看了

网友F:
楼主打印范围选窗口选完预览看看

网友G:
同意七楼说法

网友H:
最好能上图说明问题
CAD无法打印有很多方面的原因:1,没有选中适合的打印机或打印机处于脱机状态;2,没有选中你所要打印的图纸范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打印范围选窗口选完预览看看
一预览软件就关闭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打印范围选窗口选完预览看看
一预览软件就关闭了
卸载了重新装一个

网友I:
软件问题
重新装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换一台电脑也不行

网友J:
如果着急的话可以抓图,打印图片,或者存成pdf文件打印

楼主:
回复 网友J:
问题已解决,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有换了一台低版本的(10)同样方法可以打印

网友K:
上张图片啊

网友L:
软件问题,那就只有自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