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要把甲醇(或类似的低粘度,有微腐蚀性液体)加压到10公斤,流量1立方/小时。长期连续运行。该用什么样的泵,在好几个机械,化工论坛提过,都无好的方法。
已经试过的泵有:齿轮泵(很容易磨损),漩涡泵(运行一段时间后,压力就达不到了,必须返厂修),叶片泵(比齿轮泵好点,但也很容易磨损),隔膜泵(市场上常见的,压力很难超过7公斤)。

网友A:
那就只有柱塞泵、离心泵可选,考虑到压力1MPa柱塞泵是唯一合格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咨询过柱塞泵厂家,有2个问题不好解决,1是柱塞泵的活塞密封问题,2是连续运行的寿命问题。

网友A:
隔膜泵怎么就难以超越7公斤?
我们做空调液加注系统,压力高达32公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哪种泵,能给个型号和厂家吗?

网友B:
真空泵,或离心泵。

网友C:
联系排名第一的格兰富,其他的事情交给他们就ok了。

网友D:
不锈钢材质或氟塑料材质的化工泵应该可以,齿轮泵没那么容易磨损吧?介质里面有颗粒物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齿轮泵输送有润滑作用的介质时,非常耐用,但是输送低粘度无润滑作用的介质,比如水,就真的磨损的很快,我可是有实际案例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网友E:
这泵得防爆型的吧?

网友F:
隔膜泵只有7公斤,是因为你的气源压力只有这么多,不关泵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查了好几家电动隔膜泵,最高压力也只有7公斤。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是电动,是气动隔膜泵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气设备是否需要选防爆型,不是由介质决定的,而是由设备所在区域的性质决定,如果所在区域为爆炸性危险区域,则必须根据爆炸性危险区域的类型和级别选择相应防爆等级的设备,比如一台油泵,放在油品罐区,就要选防爆型的,放在锅炉房就可以选普通型的。还有家里的厨房,虽然也使用燃气设备,却不要求装防爆开关,防爆照明。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隔膜泵厂家给我的解释是,不论气动隔膜泵还是电动隔膜泵,输出压力小于7公斤是因为隔膜的耐压(长期稳定运行的最大压力)只有7公斤,就算是有20公斤的气源,也必须降到7公斤再使用,如果有性能更好地隔膜,输出压力当然可以超过7公斤,只是目前大多数厂家没有找到这种隔膜,或者有,但价格也过于昂贵。

网友A:
反正我们给汽车厂做的空调液加注系统就是最高32公斤压力(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上汽大众等客户要求)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用叶片泵,至于磨损问题,只要在正常范围内,都可以接受的。
可以在相同一根管道上多装一台或者两台做多机轮流切换工作,停机的泵可以进行点检磨损情况和更换易损件。

网友H:
低黏度的介质需要选择类似水乙二醇泵,黏度值在1.3c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哪种泵,能给个型号和厂家吗?

网友I:
屏蔽泵或者磁力泵考虑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I:
屏蔽泵只是解决了介质沿传动轴泄露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我要求的压力,流量及使用寿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