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我们厂是棉花加工企业,风机比较多,如果全部加装变频器是不是就能起到省电的作用。我知道如果风机风量不需要开全的话可以降低频率省电,但是如果全开的话能否做到省电。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厂是棉花加工企业,风机比较多,如果全部加装变频器是不是就能起到省电的作用。我知道如果风机风量不需要开全的话可以降低频率省电,但是如果全开的话能否做到省电。谢谢了

全开的话,你除了交原来的电费的同时,别忘了还要帮变频器交电费。

网友B:
呵呵;先安装一台用电表计量一下;

网友C:
设备节能方面的改造前期一定要做好扎实的技术论证(节能比例、投资回收期`后期维修费用等)有投资价值才能立项。

网友D:
不需要调速的地方就不用用变频器,省的电费,远不够买变频器和维护的费用。

网友E:
变频器的用途就是电机调速而节能,如全速的话变频器作用就不大了.

网友F:
全速就不划算了

网友G:
是什么样的风机,要先确定能用变频器的哦。

网友H:
的确,全速的话变频就没必要了,但我个人却是尽量用变频器即便全速也用,我看重的是变频可以软启动以及全面的保护性能,事实证明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故障极少且电工兄弟们的工作量也低。当然了,前提是公司不在乎那点钱。

楼主:
是普通的离心风机5-29或4-72

网友I:
全换变频,由于你们是棉花加工企业,估计变频器的风扇特爱坏

网友J:
节能与否合工况有关,并不是增加变频器就节能,意思就是你原来配大了,用不了那么多才有效

网友K:
变频器主要功能调速控制,其次节电。

网友L:
装变频不是老想着省电,是为了生产工艺或保护电机,从节能方面入手你节的钱不够变频器的运行费用

网友M:
要是风门经常调节,是有节电空间,变频器可以实行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