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有一套旧的三菱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没有连接线了怎么去连线就是编码器的接线

网友A:
接错了,电机就乱转了。

楼主:
有一套旧的三菱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没有连接线了怎么去区分UVW  后再接线就是接UVW和编码器的接线

网友B:
找到伺服和电机的型号,对照手册来查怎么接线!

网友C:
编码器的线还是老老实实的买吧;
电机线可以按颜色分;你电机什么型号?

网友D:
3楼说的对

网友E:
电线   红白黑   UVW

网友F:
先确定是什么系列的,对应驱动器的手册中有相关接线说明。

网友G:
找下手册看看
有的手册上面有编码器的针角定义的

网友H:
如果是J2伺服电机,编码器线我还有2根丢在那里,白给你就是

楼主:
是华大的伺服电机欧洛克的驱动器   电机我拆开后没做记号 就没办法分它的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