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步科ET070触摸屏和三菱FX2nPLC通讯 通讯成功  但是触摸屏不能控制plc  如果plc里吗的程序是置位功能的话就可以用触摸屏控制输出
  比如说 plc程序是LD X1输出M1 LDM1输出Y1 这样的话无论触摸屏里面地址选X1或者M1 都不能控制Y1输出

如果说程序是LD X1 SET M1  LD M1输出Y1的话 触摸屏开关地址选X1的话Y1置位输出 地址选M1的话 手按触摸屏开关Y1正常输出 松手Y1就断开 麻烦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就可以了。比较简单

网友B:
触摸屏内的地址应该选择M1,开关类型选择切换开关。

网友C:
在触摸屏中按钮、开关不要选X,程序中X1控制了M1,所以触摸屏无效了

网友D:
X可以做显示,但不能操作。x属于硬件操作端口。

网友E:
M1用外部X1控制,同时也用触摸屏控制,那你想让M1到底听谁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1用外部X1控制,同时也用触摸屏控制,那你想让M1到底听谁的呢

幽默

网友G:
很简单,在PLC程序编写LD M100  OUT Y1,然后在屏上控制M100的ON/OFF就可以了;

网友H:
简单点说,就是PLC程序优先

网友I:
正如版主和三楼所述,你触屏做手动控制的M位在程序中独立,即由它去控制输出,而只有触屏控制它。

网友J:
看来你是对plc和触摸屏的关系理解的不好,触摸屏能够控制哪些东西你再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