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如题,淘汰的焊接机器人可以作为机械手使用吗?要怎么改,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把焊枪换成刀不就可以切除了么?

网友B:
改动作 换手啊

网友C:
改一下   就可以用了

网友D:
需要增加的执行器是第一,还要修改程序是最麻烦的

网友E:
焊枪改抓手就得了
在焊装厂里,一般焊接机器人同时肩负抓件和焊接两种工作,一个工作周期内先抓件上件,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