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接线 指点一二

楼主(2016-05-27):
隔离热电阻变松器

网友A:
你这是几个热电阻啊?两个吗?

网友B:
热电阻经过变送器到模拟量输入
输出控制变频器

网友C:
独立24V电源?
独立的信号输出?是4-20ma的吗?

网友D:
输出直接接到PLC模拟量输入上。

网友E:
变送器7接M 8接A或者B

网友F:
看变送器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G:
224XP输入只接受电压信号,那个电阻要变成电压信号才行。接线按5楼说的接

网友H:
大师:你的接线图已经足够清楚了

网友I:
接线图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J:
请问4-20MA如何变成0-10V?......

网友K:
温度安全栅,看着好像是热点阻你看看旁边有没有热电阻型号,这种安全栅要组态的,要和你的Plc里面的量程对应起来。

网友K:
4接热电阻正,23接热电阻负。

网友L:
看图接线!!

网友M:
看你的变送器是电压输出还是电流,如果是电压直接接模拟量输入即可,如果是电流则需通过电阻变换成电压

网友N:
如果是另接的EM231或EM235,输入电压/电流都可以;
CPU224XP自带的输入只支持电压信号,所以先确认你变送器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O:
严格按照接线图接线,如有疑问向供货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