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G IG5 4KW变频器

楼主(2016-05-27):
接手几台LG IG5 4KW变频器,上电报OU(过压),常规检修驱动故障,图中红圈三脚稳压管短路,但上面无丝印,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稳压管,几台全部无丝印,2.3脚为稳压管,网上找资料无这种2.3脚为稳压脚的。那位老师知道请告知,万分感谢。还有OU故障,确定是主控板引起,但不知这板那个部分是检测。

网友A:
TR是npn管,FET是MOSFET,N沟道场效应管,构成末级驱动。

楼主:
是场效应管啊,我以为是稳压管,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如果知道参数就可以找代换的。感谢这位朋友

网友A:
上臂BC817,下臂2N7002

网友B:
实在纳闷,从未听过、见过3脚的稳压管。再看后面师傅们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SOT23封装的双二极管的,只是你不涉及到,大多数应用在RS485,CANopen等串行总线口的保护电路

楼主:
ABB 变频器好多都用到三脚稳压器件,只是你没遇到过

楼主:
驱动输出修好了,现在的过压报警,没有解决,上电看变频器电压监视值,空载慢慢上到800V报警,

楼主:
报OU(过压),面板监视显示电压值,由上电开始慢慢上升至800V,跳Ou 现原因已查明,是电压检测电路1K欧电阻阻值开路引起。

网友C:
电压检测是R? 能否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2018-04-22):
遇到也是报OC  就是找不到故障  求指教   IG5的变频器

网友E(2020-01-22):
回复 楼主:
到底是哪个1K电阻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