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前段时间完成的一个项目用的是步科十寸屏,最近要做另外一台差不多的设备,但是屏选的七寸的,想要直接移植原有工程。
方法很简单:
打开原工程右键选择原触摸屏,点击更换HMI即可完成工程移植,不同尺寸的屏只是部分位置和字体调整一下就好了。
太方便,差点儿要重新来一遍了。

网友A:
软件里面直接有转换的

网友B:
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图片和按钮什么的显示部分不要调整?按比例缩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