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用编码器测地行车的位移,编码器固定在行车传动轴的末级,A、B相接PLC,行车有快慢速和自动手动选择,自动时行车先是慢速走一段距离转快速,快到达设定位移时转慢速,自动时有一个固定误差。手动的时候,每启停一次,就会产生一定量的误差,启停次数越多,误差越大

网友A:
你这个是增量编码器啊、靠累积的脉冲来计算位置的吧、那不如每次停下来就记录一次、启动时候从零再计,并累加到原来的值上

网友B:
有刹车距离的吧

网友C:
有滑动吗?有干扰吗?都没有查程序

网友D:
这类问题怎么解决啊啊,我们也碰到一次,干脆换了一个编码器。我们这边是用在卷帘门上,一启停就报警啊

网友E:
这个误差主要是滑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