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怎么用欧姆龙解一元二次方程。求解,谢谢各位

网友A:
可能因式分解法、公式法都无法解决。提个建议,是否考虑采用无限逼近的方式,即任取两个X0、X1值,将其带入方程,看看相对应的Y0、Y1是多少,以此判断哪一个X最接近真正的Y(等于零),然后再选取X2、X3等等,看其相对应的Y是否接近零,直到最终Y等于零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能说得再详细点

网友B:
这是Pascal语言写的程序,稍微修改一下应该可以用在ST语言中:
program aaa;
var a,b,c,d,x1,x2:real;
begin
read(a,b,c);
x1:=(-b+sqrt(b*b-4*a*c))/(2*a);
x2:=(-b-sqrt(b*b-4*a*c))/(2*a);
writeln(x1.x2);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我再问问你,我想直接用程序来得出它的数值怎么办,例如我可不可以用st写出x*x(这里我想表达的是x的平方)-2x=0这条式子,然后通过程序直接帮我得出x的数值,而不是用x的代数式,不过听说欧姆龙的计算是得不出负值的,请问我怎么能通过这条式子得到x的两个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再问问你,我想直接用程序来得出它的数值怎么办,例如我可不可以用st写出x*x(这里我想表达的是x的平方)-2x=0这条式子,然后通过程序直接帮我得出x的数值,而不是用x的代数式,不过听说欧姆龙的计算是得不出负值的,请问我怎么能通过这条式子得到x的两个根。

a,b,c为IN变量,X1,X2为OUT变量。

另外欧姆龙的计算怎么可能得不到负值?或许你的变量类型采用了Word而导致不能输出负值吧。

网友C:
用信捷的我直接用C做过,其余品牌没有这样玩过

网友D:
能给出算式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程序,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给出计算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先用一个简单的来试试,st是这样子的
IF (开始=1)&(r>=0) THEN
x=y*y-2*y;
               r=x;
END_IF;
结束:=1;
这样子能不能输出y值

网友E:
直接公式法算出答案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过用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来写x的代数式,但我只是想知道能不能给出一条方程和一些程序就直接得出接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先用一个简单的来试试,st是这样子的
IF (开始=1)&(r>=0) THEN
x=y*y-2*y;
               r=x;
END_IF;
结束:=1;
这样子能不能输出y值
这是一元二次?求y应该是y=  呀
给出正确公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把x理解为一个常数,未知数为y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x理解为一个常数,未知数为y
弄什么呀,我的老师没教过这公式的求解,还x为一个常数,目测x=0,y=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Pascal语言写的程序,稍微修改一下应该可以用在ST语言中:
program aaa;
var a,b,c,d,x1,x2:real;
begin
read(a,b,c);
x1:=(-b+sqrt(b*b-4*a*c))/(2*a);
x2:=(-b-sqrt(b*b-4*a*c))/(2*a);
writeln(x1.x2);
end.

高手 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这才是算式
给abc就得x1与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