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如题,今天在网上搜索了官网也找不到1s的plc手册了。百度也找不到,求助!!!

网友A:
这个系列晶体管的有两个脉冲输出口,Y0 和Y1。

网友B:
Y0 和Y1

网友C:
FX1S FX1N FX2N FX3SA这几个系列MT型的都是2路脉冲输出;Y0 and Y1;
FX3GA 24点的只有二路,40MT 60MT的是三路;
FX3U系列是三路;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顺便我请教个问题,三菱Q00J系列的PLC用的编程软件是不是GX-DEVELOPER8.86版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顺便我请教个问题,三菱Q00J系列的PLC用的编程软件是不是GX-DEVELOPER8.86版本的?
完全可以,不过最好用GX WORK2,跟操作系统兼容较好

楼主:
谢谢大伙!因为最近用的维控plc兼容1s的软件,而网上找不到维控plc的资料。再次感谢

网友A:
FX1S的可以到三菱官网下载这个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