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请教

楼主(2016-05-27):
请问三菱Q00J系列PLC用的编程软件是不是GX-DEVELOPER8.86版本的?

网友A:
只能说这个版本的软件可以支持这个PLC;

楼主:
那实用吗

网友B:
用就行了

网友C:
点新建工程,能够选择到这个CPU型号那就行。

网友D:
GPP\GX2、GX3都支持Q系列PLC,如同楼所说,新建工程时选择相应的PLC类型就可以

网友E:
现在都用WORK2 WORK3了

网友F:
干嘛不用works2,是习惯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G:
works2比原来软件好用多了

网友H:
GX-DEVELOPER比GX WORK2好用,但是前者早就停止更新,如果不是日本本土还有GX-DEVELOPER信徒,应该早就被三菱淘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GX-DEVELOPER比GX WORK2好用,但是前者早就停止更新,如果不是日本本土还有GX-DEVELOPER信徒,应该早就被三菱淘汰

GX  Developer停止更新?好醒醒了,只要有一个日本人在用这个软件,三菱就不会停止更新。

网友H:
问题:三菱中国官网早就停止更新,你们都是正宗日本种吗

网友J:
中文版停止更新,不代表其它语言停止更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