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变频运行发热,但工频运行没有问题。
电机是普通电机18.5KW
我想把载波频率调低点,不知道有作用没?
实在不行是不是就得加输出电抗器了?

网友A:
你可以外加散热风扇比较简单

网友B:
运行频率低于30HZ最好加风扇散热。

网友C:
你变频运行是什么频率段?

网友D:
我也觉得您应该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E:
转速比较低吧?

网友F:
变频器的风扇都转吗?

网友G:
频率多少呀,太低的话得加风扇冷却

网友H:
发热,就要看电流,电压多少?

网友I:
电机转速慢   散热风扇 基本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频率多少呀,太低的话得加风扇冷却
50HZ基本上全速运行,不是转速慢,估计是磁饱和所致

网友J:
转速低就会发热,可以另外接只风扇。

网友K:
变频电机低速运行需要另配冷却风扇。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频率多少呀,太低的话得加风扇冷却
50HZ基本上全速运行,不是转速慢,估计是磁饱和所致
可以全速运转的时候切换工频运行

网友M:
50Hz运行会发热?那就看看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实际值是多少?

网友N:
估计是转速高了,超载啊

网友O:
如14楼所说,先确定发热原因,再采取对应措施。

网友P:
1;电机转速低,外加散热风扇.2;电机绝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