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8):
请教各位大神我是刚刚接触200PLC怎么通过触摸屏控制2台变频器的0-50Hz的频率输出?怎么同步加减两台变频器当前频率?

网友A:
。。。。。方案1 : 选择模拟连输出模块 , 在触摸屏画面输入变量,PLC进行一下数据
               转换然后送到IWQ点输出0~10电压接入变频器。

       方案2 : 复杂一点,做个485通讯,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器。因为涉及到通讯
               编程方面费劲点。

       只是个思路,参考。

网友B:
如果你二台需要的频率相同,那么把同一值分别写入模糊量输出模块对应的二个通道;

网友C:
楼上的说的都对

网友D:
200是送AQW中就可以了
变频器支持modbus也可以试试

网友E:
假如你输入精度1HZ,把输入的频率直接乘512,结果加上6400后送到AQW。假如精度要求0.1HZ,你得转换为浮点数运算后再转换为整数输出到AQW

网友F:
一楼方案二中如果用自由口通讯模式编程,要麻烦一些。如果使用西门子支持USS协议的变频器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