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8):
1脉冲+方向基本上是做PLC设计时候,位置模式下的首选,接受频率高
2正转/反正脉冲,没用过,听说有反转信号线断了,电机就会停的效果优势
3、两相正交脉冲,就不是很清楚了,有什么优势?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各位大虾,顶起来,工控常用的模式,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下

楼主:
比如像翠欧运动控制卡,是什么形式的脉冲输出方式?还有,如果输入轴是AB相脉冲输入,那么PLC输出也需要AB两相脉冲输出么?运动控制卡,同理,还是以翠欧为例子,如果输入主轴是AB相编码器,那么翠欧输出脉冲方式是不是AB相给从轴伺服电机?

楼主:
我觉得这是控制卡,PLC,伺服驱动器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以及应用

楼主:
难道周末都休息了?

网友A:
脉冲+方向基本上是用的比较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特别是另外两种的应用,既然伺服系统支持证明,好多场合会用到,只是个人经验浅,没有用到相应领域,或相应技术知识

楼主:
怎么没人顶?

楼主:
做控制的基本天天用到

网友B:
脉冲加方向简单一些,正交的脉冲确定方向需要两路脉冲输入,从电路上就增加了难度。比较复杂。

网友C:
我们一般用第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以前我就只用第一种,只是目前的工作内容全是伺服的应用这一块,所以不得不去明白啊,客户都问过我有什么优势,劣势,什么场合,我答不上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吧,电路一样的吧?这根电路没关系吧?只是两根线的作用叫法不一样罢了。1一个叫脉冲+方向,2正转/反正脉冲,
3、两相正交脉冲,都是两根线

网友B:
回复 楼主:
都是两路脉冲?我记得应该是一路脉冲加一个正反向信号的开关量?是我记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