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上不去

楼主(2016-05-28):
西门子440 控制台车。 30KW ,在正向启动瞬间,频率上升到8HZ   就不在上涨了,当时测量变频器进线电流20A ,
反向启动正常,从0平滑上升到45HZ ,45HZ 时 电流14A ,电流也是从0平滑上升到14. 请问大家该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修改参数 让正向也正常使用。 负载肯定有问题,我的意思是 有没有办法通过修改参数,应急一下,让正向动作。大家就不要在讨论负载了,讨论有没有好办法,通过修改参数,应急一下,让正向动作

网友A:
是不是正向阻力大或者是负荷重造成的?

网友B:
这应该不是电气原因吧,查一下正向行程是否有问题,就如楼上所说阻力过大。运行的频率与其时的电流是相对应的,8HZ时20A电流是不正常的。

网友C:
用手盘车,看正向阻力是否过大

网友D:
看样子正向负重呗

网友E:
估计是你的负载出了问题。

楼主:
确实是负载问题
如果不解决负载的情况下,应急使用,需要修改哪个参数,先让他正向先出来

网友F:
我也觉得是负载问题

网友G:
正向的时候肯定阻力大,检查下机构!

网友H:
西门子出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
今天刚刚从靖江回路:朋友公司的西门子伺服驱动器前天晚上突然起火,我在嘉善出差只有直接打车过去,看到西门子伺服驱动器、PLC均烧的一塌糊涂。而我在他们库房看到有信捷PLC、伺服驱动器,于是通宵改造到现在终于搞定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I:
回复 楼主:
在正向启动过程中法,看MM440的r0027显示值?是否达到了电机的额定电流?如果已经达到正向额定电流了,那就是负载太重了。反之如果没达到,可以通过提高给定频率来解决。试试看。

网友J:
升到8HZ?就不上涨了?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非常谢谢。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到底是解决了吗?最终确定是什么问题呢?共享一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几天这台设备没使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说还不知道是否解决了?

楼主:
是的  应该说没解决

网友K:
查一下最高频率值p1082值是多少正向点动频率p1058设多少?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L:
你卸掉机械负荷再运行,看看频率能否上去,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M:
空载运行症状不变就恢复工厂参数再重新设置数据,有时候西门子的问题不能用常规的办法处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西门子出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
今天刚刚从靖江回路:朋友公司的西门子伺服驱动器前天晚上突然起火,我在嘉善出差只有直接打车过去,看到西门子伺服驱动器、PLC均烧的一塌糊涂。而我在他们库房看到有信捷PLC、伺服驱动器,于是通宵改造到现在终于搞定设备正常运行.......
什么原因起火?

网友N:
楼主已经说负载有问题,版主通过电流限制,提高目标频率,是不是有危险,高雅说的起火是不是由于设置不好引起。
排除负载故障很难吗?
我是不会通过改参数凑活用,客户可能就着故障使用,最后出大事追究责任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