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8):
我们准备选西门子1200CPU,PID来控制蒸汽的加热控制,甲方要求温度控制在±1度范围内!西门子1200能实现吗????
我知道电加热没有问题??蒸汽呢?

网友A:
温度pid挺麻烦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吧

网友B:
感觉应该可以的

网友C:
不仅仅是PID的问题,跟你的传感器也有关系,你要是买个便宜货,反馈值都是偏差很大的,那也没用

网友D:
还要考虑温度热延迟

网友E:
温度的延迟我觉得是重点。据说当年烧瓷器的时候用电子的控制不好,换上有经验的老窑工才烧好。那个温度变化是在10度左右而这个是1度。

网友F:
plc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还要看你的硬件  你的加热系统设计

网友G:
蒸汽的加热时间常数与电加热的时间常数会有不同,所以只要掌握好控制时间常数,电加热水平也应该能在气加热中实现。

网友H:
难,电加热没问题,蒸汽做过真心不好控

网友I:
PLC本身没问题,就看你的加热系统了

网友J:
温度延迟不好控制。

网友K:
不知道什么产品温度控制精度要求这样高,你的要求温度是多少?正负1°的温差,对你选用的蒸汽控制阀阀有很高的要求,感觉实现起来不太容易。不知道能否采用电辅助控温,这样好控制些。比如你需要300度,先用蒸汽加热到295度,然后用电加热方式进行补补偿调节控制。

网友L:
PLC没问题 1200试过PID  但是你的硬件配置和设计方案了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pid挺麻烦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吧
电的已经实践,蒸汽的需要理论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pid挺麻烦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吧
电的已经实践,蒸汽的需要理论支持
那你这样,把你的蒸汽管,分成 粗细两路,接近目标值范围,粗管关闭,打开细管pid,再不行开,3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什么产品温度控制精度要求这样高,你的要求温度是多少?正负1°的温差,对你选用的蒸汽控制阀阀有很高的要求,感觉实现起来不太容易。不知道能否采用电辅助控温,这样好控制些。比如你需要300度,先用蒸汽加热到295度,然后用电加热方式进行补补偿调节控制。
方案不错,我给领导汇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可以的
是蒸汽

网友M:
可以的,我做过蒸汽加热,精度是±0.1°,不考虑温度传感器精度。最主要是PID参数设置得好,但非常难调

网友N:
这个主要联动的东西很多 你详细描述下、再考虑做成串级控制等等提高精度、加入前馈等

网友O:
温度难说!
这个主要是延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仅仅是PID的问题,跟你的传感器也有关系,你要是买个便宜货,反馈值都是偏差很大的,那也没用
传感器用热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考虑温度热延迟
这确实是一个难点啊

网友P:
±1度!!做什么产品的啊。
温控仪控制调节阀不好吗?

网友Q:
难度不是一般的,1200度你要求1度的偏差,材料选择就是难题了

网友R:
PLC是绝对没问题的,难点就在你外部的传感器还有管路的配合。

网友S:
引用 网友Q:
难度不是一般的,1200度你要求1度的偏差,材料选择就是难题了
楼主说的是1200的PLC,不是1200℃。估计不能用简单的PID调节。得自己再做点其他算法参与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的延迟我觉得是重点。据说当年烧瓷器的时候用电子的控制不好,换上有经验的老窑工才烧好。那个温度变化是在10度左右而这个是1度。
是啊,比较有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Q:
难度不是一般的,1200度你要求1度的偏差,材料选择就是难题了
楼主说的是1200的PLC,不是1200℃。估计不能用简单的PID调节。得自己再做点其他算法参与调节。
是的西门子1200PLC的,温度大概200度

楼主(2016-07-08):
引用 网友F:
plc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还要看你的硬件  你的加热系统设计
嗯嗯,我们准备阀,测温,都选进口的

网友T:
蒸汽能加热到200度吗,几个压力,热电厂旁也好像加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仅仅是PID的问题,跟你的传感器也有关系,你要是买个便宜货,反馈值都是偏差很大的,那也没用
现在正在纠结,是选德国还是美国的比例控制阀!

网友U:
楼上说的都不错,根据我自身经验来看,最主要的难点在于惯性和震荡,也就是迟滞和干扰,因为我用的pt100,可能精度不行,我最后采取的办法就是取均值再除,就是为了凑数为了上位机显示的温度不那么跳跃,还有我用的300。

网友V:
PLC只是其一,传感器环境,控制环境都会有影响。

网友W:
建议楼主还是选用专门的温控器还控制温度,毕竟PLC的PID算法是通用的,不如温控器这类专业算法好用!

楼主都打算上比例阀了,估计选个好点的温控器也不缺这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