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8):
我以前用欧姆龙CP1H的PLC,现在用CP1E,CP1L,控制电机时,回原点信号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看看操作手册

网友B:
不一定,应该有差别的

网友C:
这几个都是小型系列的,应该一样。

网友D:
几个型号档次不同

网友E:
这个应该没什么差异吧!

网友F:
查资料后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