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8):
三菱变频器e740报e7故障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拆下换个地方单独通电下,如果还是E7就送修了;

网友B:
cpu错误,关电重启还报的话只能送修了。

网友C:
多半是cpu坏,上个月修了一台,换了电源板

网友D:
e740的模块是一体化的,E7是指模块里面的cpu错误,模块里面的CPU很容易坏,你要是高手的话可以试着修一下,一般我直接换模块,肯定好

网友C:
我广州的,qq305759517

网友E(2016-06-27):
驱动板与控制板的通讯线检查下是不是由问题(如进水、硅胶脱落导致),或者换一根。如果还报就换个控制板吧

楼主:
没有控制线是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