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6-05-28):
今天修一台22KW的变频器,上海众辰的H3400,用的923和929组成的驱动电路,U相下桥驱动线路铜箔发热比较严重,有一段胶木板都给烧的碳化了,下桥驱动电源的+19v端的二极管被击穿,更换二极管后,串联灯泡上电试机,没接负载,测量三相输出电压均正常,三相平衡,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U相下桥驱动电路铜箔发热严重的情况还是心存顾忌,于是想了个办法,在驱动输出端去掉IGBT,接250ma的直流表和一只3W30欧的电阻,
先接了三个驱动输出,分别是U相上桥、U相下桥、V相下桥。
上电后,未按启动,三个电流表指示分别是:U相上桥驱动电流10ma、U相下桥驱动电流230ma、V相下桥驱动电流230ma。
请教一下,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网友A:
应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