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如何通过格式把文本的字体设置为垂直方向啊?

楼主(2016-05-28):
不是通过按ctrl+回车,通过格式设置的方法?设置角度为90度的话字不是正的

网友A:
第一步,设置字体
选择带@的字体,比如@宋体
第二步,点击文本属性,选择角度为-90°,字体为@宋体
第三步,需要垂直排列的文本全部选定为@宋体的字体。
好了,你可以直接输入文字,它会自动出现垂直排列的文本了,再也不用老是按CTRL+ENTE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指点,太感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记得赏分哦,有问题多上论坛看看
+5

楼主:
@宋体的文字,导出成PDF之后无法正常显示?该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