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科变频器启动显示Oc

楼主(2016-05-28):
菱科变频器启动显示Oc怎么回事,一旦启动成功加减频率都正常,(带一台风机

楼主:
这是启动正常的图片

网友A:
估计还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轴承,机械部分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C:
设备新装的还是老设备?如果新装的考虑下加减速时间,如果老设备是不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
老设备,用了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