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6-05-28):
325KVA变压器能负载最大电流多少

网友A:
你的325KVA变压器是特制的?国标相近的容量是315KVA。
315KVA的变压器额定输出电流是455A(400V)。

网友B:
这里面需要打一定的裕量,考虑无功损耗。

网友C:
好像有这么个公式XKVA*1.45=...A,前提是10/0.4的,算出是低压侧电流

网友D:
我们厂的250KVA变压器低压侧400V360.8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下班前问领导,他说325kva,回到家查手册没查到这个等级,找个日子去打开变压器房看一下

网友E:
参照额定电流吧,视情况有一定的短时过载能力。

网友F:
按照定律计算吧!
功率计算公式

网友G:
3楼的计算方法是简化后的计算方法,准确简单

网友H:
变压器铭牌上就有的.

网友I:
325KVA,400V的话 电流是480A左右

网友J:
325乘以1.45得数即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铭牌上就有的.
楼主看看名牌就可以了

网友L:
变压器若是10KV/0.4 电流18.8A/469A

网友M:
一般变压器按百分之八十的算,要留一定的余量,不然寿命短。

网友N:
变压器400V侧电流估算就是KVA乘以1.5就是电流值

网友O:
没听说有325的变压器,有315的变压器。低压电流是变压器KW乘以1、45.

网友P:
400V/469.11 6000V/31.27A

网友Q:
400多A电流

网友R:
变压器没听说有325KVA的吧?铭牌上有具体参数

网友S:
应该是315的变压器,再上去就是350,400,50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