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8):
有一台松下伺服器上电试机90分钟左右报警ERR18,现场个把小时报警18,主板,模块,开关管,刹车电阻,光藕都对换过没问题,请教大侠求解?

网友A:
先排除是否是驱动问题   换一好的驱动看看

楼主:
这个可以确定是这个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驱动板就不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