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6-05-28):
为什么热电阻PT100的,在机组运行期间DCS显示40度,但是我测量阻值为92欧,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t100是铂热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40度 115.54欧姆,-20度 92.16欧姆,一冷一热,用手摸对比一下,该知道哪的问题了。

网友B:
PT100分度表

网友C:
你把线从DCS上拆下来,再测一下阻值试试!

网友D:
万用表不行了。

网友E:
兴化市三龙仪表厂0523-83762078为你说明使用方法

网友F(2016-09-19):
你是带线量的吗,最好脱开线,直接测电阻,看看一样吗

网友G:
万用表测量热电阻,都要求将热电阻脱离工作回路的!
如果已经脱离的话就是你的万用表该换了

网友H:
不知道你怎么测的?

网友I:
肯定是没有测量好 你直接测量电阻元件,  在不然你那个新的PT100 直接量 也不会是90

网友J(2016-10-25):
2种方法
换热电阻接原本的地方,线路是否正常
再找一个表,解线测量。

网友K:
把线拆下测量阻值,看看数字有变化吗,如果有,就是你变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t100是铂热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40度 115.54欧姆,-20度 92.16欧姆,一冷一热,用手摸对比一下,该知道哪的问题了。
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L(2016-12-19):
您好,92欧显示40摄氏度一定不是PT100传感器,如果您使用的是PT100传感器,传感器100欧温度值为0摄氏度,40摄氏度的时候,阻值应该为115.54欧。请确认您使用的是PT100传感器且您使用的温度采集模块无问题。
如果需要可以选择我司研发的10路模拟量采集模块,支持电压电流热电偶热电阻等采集模式,模块采集美国ADI的24位ADC,通道全光继电器隔离模式,且供电与输入采集端RS485端全隔离。产品支持试用,试用不满意可无条件退款。模块价格低至450RMB。

楼主(2017-01-23):
回复 网友D:
大哥,你太牛了,一语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