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自动化方案,有奖征集。。

楼主(2016-05-28):
公司有个小的自动控制要求,看看如何设计和成本最优,
可以发到本人邮箱fansujun@163.com,或者QQ52860136,或者微信号:VAN7787,方案采纳,有奖品

网友A:
电梯一样 按哪楼就去哪楼 设备如果有已经有了 电气上没多少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参与!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需要做一个工装治具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停车位的精准度有要求吗。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哪来方案 ,控制上电气成本1000都不用。最贵的可能就是你哪个左右移动东西

网友C:
如果用plc控制很方便。单纯继电器控制也可以实现,不过控制有些繁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啥都没有,先确定控制方案,再弄机构类的

网友D:
只有一个作业员吗,会不会同时按下两个工位的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D:
4个员工,不可以同时按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plc控制,电机正反转来运输,有具体方案吗

网友E:
4对对射光电,4个启动按钮,一台pLc,电机是变频还是工频由你决定,说说程序思路,当某一按钮按下即物体E运动到当前工位对射有信号停止,直至物体拿开后信号断开,或物体在该位置一段时间后,另一工位按钮被按下时物体才移动到另一工位,无按钮按下输送带不运行。至于其它功能,待你提要求。

网友F:
每个工位安装一个限位开关或者接近开关(笼统点说就是检测开关),能检测物件E到位就行。

网友G:
说简单也非常简单,但如果说麻烦还真有点麻烦,比如说:

1、如果4个工位都没有按下按钮,那工件怎么办?

2、规定是不允许4工位同时按下按钮,但实际工作时,还是发生了(A与B),怎么办?时间优先?还是A优先?

3、如果工件过了A工位,此时A再按下,并且B也按下?

网友C:
楼主把详细的工艺要求讲清楚,大家才能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H:
看是简单的东西,做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I:
一个步进电机,PLC做绝对值控制,非常简单

网友J:
4个工位各安一只复位开关,并联后控制E。E走到那里就复位停止。成本算低了吧?

网友K:
就是工位召唤小车的程序啊,三菱的培训教材案例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气控制非常简单 ,如果你是一个左右移动的东西 是电机拖动的正反方向的话,哪么你拖动电机机械变部份传动如果有要求速度控制可以用变频器。四个接近开关 两个开关控制。需要一个控制板也可以是PLC 成本不会超过500的很多可选。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L:
四个继电器,四个常闭接近开关,一个电机,四个按钮搞定。

网友M:
就是一个多地控制启动+用光电或者接近开关控制停止。

网友N:
步进电机控制,传感器能省几个,楼主最好把 要达到的效果说清楚

网友O:
看来是外行承接了内行的工程。
这对于一个70后,80后的电工根本就不算什么,再或者90后的电工也可以搞定,花钱当地请专业人员上门查看并制作还快。大把机电修理铺干,甚至还以跳楼价抢着干。

网友K:
PLC控制,配套每个工位按钮和接近开关,丝杆传动,变频带电机,很成熟的案例应用啊,很多学生的毕业设计就是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K:
PLC控制,配套每个工位按钮和接近开关,丝杆传动,变频带电机,很成熟的案例应用啊,很多学生的毕业设计就是这个
大师:变频+电机,难道还有步进电机造价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