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9):
目前自制房车供电装置已组装完成,正在测试,100w两个太阳能板有点少 【当然越多越好,多了 电池组就要倍增,重量,成本都是问题,目前是两只120AH电瓶】当前太阳能板发电电流【串联】到管理器输出直流30伏左右电流十安以上,问题是房车内基本可用直流电器的都可以改用直流直供,唯一需要连续AC220v供电的就剩冰箱了【100w车用小型,理论日耗电量0.5度,超过几百瓦都不敢想了】这就需要逆变器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中,逆变器逆变过程中即使没有负载时的功耗也比冰箱大太多了,看来太阳能板发的电还不够维持逆变器无负载时的功耗,再设计房车太阳能发电装置时建议用四个100w太阳能发电板,电瓶用65AH四只比较好。当前用户还在测试中。

楼主:
没弄好,脖子会痛的

楼主:
这回没事吧

网友A:
逆变器是北京产的吗

网友B:
有一个好点“电器”要注意------太阳能板
你查一下,用的太阳能管理器在太阳能不发电期间是不是有“回流电流“,使得太阳能板成了用电器。
我那车没电就因为放地库一周见不到太阳,经查太阳能板吸电。

网友C:
太阳能为什么不放在屋顶上,而且可以利用屋顶的斜面

网友D:
房顶可以考虑用太阳能板,冰箱可以考虑用半导体制冷片制作

网友E:
放在屋顶上,可以用AC220变频器控制压缩机,将电池电压直接连变频器直流端(这当然要电池电压不能低了,需要增加太阳能板)

楼主:
已经改在房顶上了。房子是可折叠的,行走时房顶是水平的我怕太阳能板损坏才按在侧面,厂家说水平放置行车没问题后改在房顶的并用四个弹簧做了减震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看,应该有止逆设计。

楼主:
他妈的,一个中文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房顶可以考虑用太阳能板,冰箱可以考虑用半导体制冷片制作

网友F:
这个改造成本有多高?
负荷不会小哦!

网友G:
房车如此费电,还是采用通用发电机组发电,耗点燃油,提高带载能力。冰箱平时不用开着,只有使用房车的期间再启动冰箱。太阳能好像是一个摆设,发电量不行呀。欧美的房车用机组发电比较普遍,风电的能量转换现在用于固定式的还行,行走的不方便。

网友H:
太阳能作为辅助吧,做主力就有点麻烦

网友I:
还是用发电机组好点儿,太阳能现在感觉还是不太靠谱。

网友J:
光伏产业好多是的亏损的。

网友K:
这确实是房车

网友L:
这个房车让上路吗?

网友M:
看来200W太阳能板给房车供电:那个估计给小狗开的车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M:
用了一个600瓦电饭煲试验,电流也就两安多点。电瓶端电流6平方铜线明显发热,40安开关也有明显发热感觉,

网友M:
人类用的房车:冰箱、电磁炉、电饭煲、大功率音响、空调,这些都是必备,你那个200W太阳能板自己考量

网友N:
没事干的时候,来个车震,也特潇洒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D:
半导体制冷片功耗大效率低。

网友P:
你这样制作下来需要多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样制作下来需要多少成本。
          100w 太阳能板2*400元+发电管理器200元+【2000w】逆变器900元+两个120AH电瓶2*760元 共计3300元不考虑其它费用。,房车内照明,电视电脑,小冰箱,通风等急眼了还用用一下600w电饭煲,发电机没用,用了一个小煤气罐。十几万元的房车供电也不过如此。车主实践了几次好像挺满意,最近没来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房车如此费电,还是采用通用发电机组发电,耗点燃油,提高带载能力。冰箱平时不用开着,只有使用房车的期间再启动冰箱。太阳能好像是一个摆设,发电量不行呀。欧美的房车用机组发电比较普遍,风电的能量转换现在用于固定式的还行,行走的不方便。
                                                                                                    我认为 太阳能不是不行,主要是投资和重量,  假如用8个120AH电瓶和8个150w太阳能板3千瓦以上逆变器及合理用电 应该没问题,一般自制房车不是总在使用。一个月用上一两次都算多的。

网友G:
弄一个小型汽油发电机(5.5kW以下)费点燃油,但体积和机动性就都有了。野外使用很合适。太阳能电池板等虽然环保,但一次性的投资太大了,还不常用,有点浪费资源。感觉实用性不如机组发电高。

网友P:
回复 楼主:
都是有钱人用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好点“电器”要注意------太阳能板
你查一下,用的太阳能管理器在太阳能不发电期间是不是有“回流电流“,使得太阳能板成了用电器。
我那车没电就因为放地库一周见不到太阳,经查太阳能板吸电。
还有这事?

网友B:
回复 网友Q:
在没阳光的地库,太阳板接口量到了电压,拆控制器电瓶线电压消失,以此判定才四月的电瓶没电由它引起。
具体是不是还再观察,上次充足电,在太阳板与控制器间加了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没阳光的地库,太阳板接口量到了电压,拆控制器电瓶线电压消失,以此判定才四月的电瓶没电由它引起。
具体是不是还再观察,上次充足电,在太阳板与控制器间加了开关。
                                                        我在电瓶上分别接了一只DZ47/2P40A开关,平时或行车时关闭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好点“电器”要注意------太阳能板
你查一下,用的太阳能管理器在太阳能不发电期间是不是有“回流电流“,使得太阳能板成了用电器。
我那车没电就因为放地库一周见不到太阳,经查太阳能板吸电。
好像不存在回流,太阳能发电管理器止逆这点功能应该有 感觉到它本身的耗电。在没有任何光照情况下假如不断开电瓶,管理器就要靠电瓶里的电维持工作。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如果不用就彻底断电,不能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好点“电器”要注意------太阳能板
你查一下,用的太阳能管理器在太阳能不发电期间是不是有“回流电流“,使得太阳能板成了用电器。
我那车没电就因为放地库一周见不到太阳,经查太阳能板吸电。
好像不存在回流,太阳能发电管理器止逆这点功能应该有 感觉到它本身的耗电。在没有任何光照情况下假如不断开电瓶,管理器就要靠电瓶里的电维持工作。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如果不用就彻底断电,不能处于待机状态。
也可能是管理器的耗电,引起电瓶没电,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