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9):
本人不太熟悉plc通讯,现在要改造有一台机器,20个工位,每个工位原来各有一个控制盒用单片机控制 数码管显示的
现在替换为一个plc和触摸屏,任意改动一个触摸屏上的变量  其他工位的也跟着变   查阅资料N:N通讯最多只能8台  现在很头疼应该怎样能同时通讯上20台plc;;
暂时初定用三菱q系列 触摸屏也是

-------------------------------6月2日  更新-------------------------------------------------------------
只是完成plc间的通讯能否实现在触摸屏上统一改变量的功能?
plc数量没限定(西门子的不要想)   咨询过威纶的技术人员一机20屏绝对蜗牛速度…………
触摸屏肯定是要每个工位一个的    客户要求的
控制要求是 每个工位的触摸屏控制该工位程序开始  停止 任意改动一个触摸屏上的变量  其他工位触摸屏上的也跟着变,每个工位程序都是一样的,能够单独动作;;;这是款测试机器只有上限和下限两个变量
 这20个工位数量是不能改变的的 ,我们只是在原来基础上升级改造   这20个工位均匀分布在一个直径不到3米的环形圆台边缘   圆台会一直慢速旋转   两个工位间通讯线长最多5米

网友A:
一看就是个纯工控外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N:N最多8台?楼主用的什么PLC,比如永宏的PLC,可以通过151指令,利用485接口,1台主机可联254台从机,实现数据共享

网友C:
这么多小PLC
具体什么工况,这样的配置不太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的N:N通信485连接不是最多8台吗

网友D:
也许cc-linkk家族可行,主站用Q系的,能连接64站。

网友E:
台达文本能接0-255台PLC,其它的大多都有此功能。

网友F:
多了速度是个问题。需要看看

网友G:
不要用N:N通讯,使用MODBUS 协议或自定义协议,或者使用CCLink,总之方法很多。或者用一个PLC加远程IO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详细说说吗?如果只有一台plc的话   怎样跟20台触摸屏通讯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说吗?如果只有一台plc的话   怎样跟20台触摸屏通讯呢
可以考虑使用工业以太网进行设备组网,就像网吧的电脑一样,链接几百上千台都得。

网友I:
20数量不多

网友J:
连接20台变频器问题不大,关键是时间上的响应有没有要求

网友K:
详细说说我也许可以给你个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点担心会影响通讯速度  这么多台 用以太网会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触摸屏

网友L:
有点难度啊,PLC处理速度有压力,还没做过连这么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点担心会影响通讯速度  这么多台 用以太网会卡吗
要论响应速度,请使用专业级的现场总线通讯系统,比如西门子公司的DP总线系统,或者三菱公司的CCLINK总线通讯系统,当然,因为技术专利,请准备充足的项目资金。

网友M:
建议每个工位直接用FX3GA+威纶触摸屏,然后组成485网络即可

楼主:
请问大神,是用plc组网络还是用触摸屏呢?  485网络的对通讯速度影响大吗?  这种项目是第一次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还有就是fx3ga能否用fx3g代替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触摸屏
可以咨询一下威纶通,这种是一机多屏,PLC与一台触摸屏(设为主屏)连接,后面的19台设为副屏。

网友N:
回复 网友M:
哪个做主站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咨询过了   理论可以 但是肯定通讯速度不行

网友O:
要想速度快点,不折腾,可以考虑用DP,CAN,以太网,随便哪种都不用担心通讯速度,不过贵点

网友P:
坐等最佳方案的出世

网友Q:
每个屏只管自个的plc还是间管另外19个plc,联接的数据有哪些,不清楚具体内容

网友Q:
能提供每个工位的输入输出,数显键盘等数据吗?
一定要20个plc+20个屏?

网友M:
问题:PLC通讯好做,触摸屏就算做出来也是一百年才响应一次

网友R:
不用搞得那么麻烦,其实最实用的方法是用触摸屏之间的通信做成N:N穿透通信实现N台机N个屏与PLC之间的数据共享,三菱N:n方式最多8台

网友S:
用西门子SMART200和有以太网口的信捷屏全部连接到交换机通讯OK。

网友Q:
引用 网友M:
问题:PLC通讯好做,触摸屏就算做出来也是一百年才响应一次
太夸张的吧,100年

网友T:
高大上 上E网

网友U: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点担心会影响通讯速度  这么多台 用以太网会卡吗
要论响应速度,请使用专业级的现场总线通讯系统,比如西门子公司的DP总线系统,或者三菱公司的CCLINK总线通讯系统,当然,因为技术专利,请准备充足的项目资金。
之前用的是单片机,估计一般的通信响应速度就可以了!如modbus,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本人不太熟悉plc通讯,现在要改造有一台机器,20个工位,每个工位原来各有一个控制盒用单片机控制 数码管显示的
现在替换为一个plc和触摸屏,任意改动一个触摸屏上的变量  其他工位的也跟着变   查阅资料N:N通讯最多只能8台  现在很头疼应该怎样能同时通讯上20台plc;;
暂时初定用三菱q系列 触摸屏也是

----------------------------------更新-------------------------------------------------------------------

考虑到成本   现在还是倾向一台plc带20台触摸屏的方案  不过最担心的问题还是通讯速度
本人在plc通讯方面不在行   希望各路大神指点指点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工艺,不过初步断定,我觉得用三菱自己的协议或者MODBUS协议都可以的!

网友V:
你这些工位有离得那么远吗,需要这么多台PLC吗?

网友M:
用Q系列只是轻松解决PLC以及I/O通讯,但是触摸屏通讯用QJ71C24N或者是远程CC-LINK类型的232模块(价格较高,我手头有4块),至于走E网也不是万能的呢,还有成本在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成本够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一定要20个触摸屏  ,plc没规定   但是目前来看一台的话通讯速度太慢

楼主:
回复 网友Q:
每个工位的触摸屏控制该工位plc程序的开始  停止   但是上下限一改其他工位的上下限也跟着变

网友Q:
20个工位想想是相对独立的吧,能发个图片看看目前的情况
是不是数字键盘+数码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R:
说的20台哦

楼主:
回复 网友M:
所以我之前一直考虑带plc功能的触摸屏   不过技术好像不成熟   且价格昂贵

楼主:
回复 网友Q:
对的   工位间的程序运行是独立的    只有修改变量是一变其他的工位跟着变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大神,只是完成plc间的通讯能否实现在触摸屏上统一改变量的功能?

网友Q:
回复 楼主:
可以用一个plc+20个io控制的显示屏+按键(功能键+数字键)+一个触摸屏
如果显示屏改为数码,电路回很简单

楼主:
一定要20个显示界面!!!

网友M:
这个,如果实在需要全部访问的话,直接购买Q00UJ+威纶触摸屏+CC-LINK,主站选用Q02U+威纶触摸屏+CC-LINK,这样配置性价比最高而且访问速度很快,当然配置三菱触摸屏更加方便,那个速度响应基本在200mS以下:特色就是整个网络的触摸屏均可以访问任意一台PLC,单个站点价格5K左右,主站价格在10K以下

网友Q:
看最新消息,用一个plc+20个触摸屏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说了    速度超级慢的

网友Q:
回复 楼主:
不能理解
我们最初实验以太网联PLC时,用了4台同网计算机,一台走移动无线,使用编程软件,由于软件问题装一com转以太软件,五台计算机使用监控功能,五人任意操作,其他人没有感觉不适。
当然,计算机与触摸屏不同,尤其低端触摸屏速度更慢,况且你要20个屏。
用路由器,不用串口,不用假以太(这样的屏,PLC不能用)
看你今天刚更新的顶楼,我做就用46楼方案,用不着触摸屏
做过邮政的物流分拣,与你这类似,只是没有上下线数据修改,数据录入用数字键盘,显示用数显屏,全部用I/O控制。
后升级为码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