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来请教各位师傅了,关于威伦屏上显示时间日期问题

楼主(2016-05-29):
新人没分对不住了!!如图我把这样的状态设置好,,
这个状态里面的时间还要自己输进去吗?还有我要想把这列时间日期显示在所有界面怎么做?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感谢有这个论坛,感谢有您们!!

网友A:
显示的话就要分别读取屏内时钟对应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非常简单在Common Window窗口内编写就可以其它窗口都能显示了。

网友C:
如果只是显示屏的时钟,直接调用屏的相关内存
如果显示PLC时钟,就需要显示PLC相关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