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

楼主(2016-05-29):
最近笔记本电脑的手触板反应异常灵敏定位不好,有点不听使唤,是不是我身上发电了?

网友A:
在家里还是工厂里出现的?换个地方试下;

网友B:
你换个触控笔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如果是在工业现场有一种可能就是干扰,我遇见过

网友D:
身上发电的事儿比触控板不听话可大多了!

网友E:
很可能就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F:
楼主所经历的多半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G:
我希望把笔记本的触摸板禁掉,但是不能禁止

网友H:
买台新的试试,找找原因

网友I:
一般都是把触控禁掉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软的不行来硬的,拔了表情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希望把笔记本的触摸板禁掉,但是不能禁止
我的戴尔是可以的,说到这戴尔还不如神舟的,我之前用神舟在电柜边都不会干扰。

网友L:
1.检查触摸板驱动,更新一下。
2.擦拭触摸板表面,去除脏污。
3.拔掉usb外接设备,以免影响其功能。
4.硬件故障,找人维修或者更换触摸板。

网友M:
多简单个事,换个人用用嘛。。。

网友N:
呵呵,你应该戴上静电环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我希望把笔记本的触摸板禁掉,但是不能禁止
可以把他拔掉

网友P:
有静电吗

网友Q:
戴尔的还真遇到回这问题

网友R:
笔记本的触摸板确实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的,一般插个鼠标放在笔记本的右掌托哪里,还比触摸板好用。

网友S:
换台新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G:
我希望把笔记本的触摸板禁掉,但是不能禁止
华硕戴尔等都有触控板管理软件下载一个禁用了

网友G:
戴尔的狗屁电脑,俺早就打入死亡名单:全家终身不得买任何DELL

楼主:
引用 网友U:
坏了吧
人老了腿脚不听使唤,这机器看来也一样。

网友V:
校正一下触摸点

网友W:
俺还没遇到过触控板不好使的。不过现在一般的笔记本都有触控板的开关。

网友X:
是不是有干扰呀

网友Y:
抗干扰不强!

网友Z:
我这个hp的有触控板开关
楼主你再装个驱动试试,或者检查硬件
或者买个新的

网友AA:
该换新本本了

网友AB:
是不是又干扰了啊

网友AC:
找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AD:
肯定是你开电脑的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