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9):
以前天的贴子中说到普通电机(非变频电机)在变频运行下温度高,由于是在50HZ下运行,所以可以排除是转速低风扇风量不够,也没有过载,工频运行温度很正常。原本以为是变频器没有加输出电抗器,高频载波下磁通饱和所致,所以打算把载波频率调低。今天下午过去把载波频率调到最低1K(默认是4K)但二十多分钟电机就已经开始发烫了,然后给人家说了一大堆道理来讲明电机发热的种种原因。没有办法我准备撤人了,在走时居然发现了发热的原因,简直让人大跌眼镜。发现电机在变频运行时电机居然接成星形而不是三角形。上海的某某公司居然也会出这种柜子
柜子控制三台泵,工频是星三角启动,变频器一拖三SPFC控制。先上图

以1#泵为例:变频运行时吸合的接触器是第一行的第一个和第二行的第三个,电机为星形接法。
由于没有图纸我画了个简图(以其中一台泵为例)

变频运行吸合的接触器居然是KM4和KM3。
如果改成下面这张图之后即可

这样改后让变频运行时吸合KM4和KM2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只不过KM1就得选大一点的接触器了(和变频接触器一样)
不知道这样的柜子图是谁设计的,又是怎么出厂的

网友A:
这个:强中更有强中手,你领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给朋友帮忙,差点没办法了,没想到走时多看了一眼,居然发现主回路居然是错的,瞬间

网友B:
估计是新手的设计

网友C:
出厂设计直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厂设计直起吗?
出厂时就是错误的

网友D:
看柜內器件局也不是什么大的设备工司制造的。

网友E:
出厂错的怎么用了那么久

网友F:
星星接法时,输出力矩太小。导致电机发热。而直接启动是,星三角可以直接转换,因此没问题。呵呵。学习了

网友G:
可能是因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开始时没有注意。

网友H:
你的电流就能反应问题,你没有回答电流多少。

网友I:
这是拿变频器当软启动器用吗?

网友J:
还不错,找到了原因,说明楼主还是有心的。

网友K:
还好楼主经验丰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去年安装的,是空调冷却水泵,估计厂家来只开了一下就走了,一直没用,我去时工频和变频的转向也不一致,变频是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拿变频器当软启动器用吗?
SPFC应用宏就是循环软启,最多时可以是一台调速泵加两台工频辅泵,软启也算其中的功能之一

网友L:
估计是工频运行为主,变频为附

网友M:
解决了就好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流就能反应问题,你没有回答电流多少。
有这样的两台柜子,一台是22KW一台是18.5KW。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来看22KW的泵电流是46A而额定电流是41A 那台18.5KW的柜子变频器输出电流是28A而电机额定电流是31.4A,刚开始以为22KW的泵有点过载,所以从电流上是看不出来的。
当时测过22KW的变频器输入电流,好像是三十多安培,输入输出电流有差别我觉得也很正常,由于我的表是数字钳形表,而手上又没有指针表,所以没法测输出电压,单比较电流意义也不是很大。

网友N:
很好的思路,哈哈,不错

网友O:
要是走之前还没找到原因,那就~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O:
差点就呵呵了

网友P:
这个还真不好查的、容易经验化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还真不好查的、容易经验化
是啊,谁能想到这也能错,太意外了。

网友Q:
点个赞,多亏了走前一回头~楼主经验很丰富啊,长知识了~

网友R:
还是楼主够细心啊!

网友S:
好,这么不好查的问题,都能找到了。

网友T:
这个真没见过,有处理过少一相的。变频报警。

网友U:
这样的事情我经历得很多,比如一次我去给客户安装变频器,好像是4KW的,到现场一看,原来的变频器是单相变频器,拖动一台4KW的4极电动机,我手头没有220V的变频器,改用380V的变频器,结果带载就报过流,改基频使变频器运行50HZ时,输出电压220V,再次试机,还是报过流,给客户讲了一堆的道理,说人家的电动机有问题,此时真有打道回府的念头,因顾及怕回公司不好交代,留了下来,客户因急于生产,派人去买来一台新电机,查看电机铭牌发现是Y行接线,再拆开旧电机的的接线盒,一看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换上新电机,接好变频器试车成功。

搞维修就应该遇到困难,不灰心不气馁,遇事要冷静,勤于观察,善于抓住蛛丝马迹,细微之处见真章。

网友U:
原电机是三角形界限的。

网友V:
我想知道出厂错误的话,怎么运行了许久才出现问题,难道出现问题真没有一点的声音和震动的异常么

楼主:
回复 网友V:
没运行过

网友W:
楼主:三角变成星形运行,电流你们不看吗?若负载不变,电流早超了啊!变频过载竟然不跳?

网友W:
楼主把载波频率调小,这样只能让电机发热更加严重,有的电机会发出明显的啸声,所以电机温度高,可以适当提高载波频率,只要变频器不受影响,载波频率可以设置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三角变成星形运行,电流你们不看吗?若负载不变,电流早超了啊!变频过载竟然不跳?
请看19楼,有你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把载波频率调小,这样只能让电机发热更加严重,有的电机会发出明显的啸声,所以电机温度高,可以适当提高载波频率,只要变频器不受影响,载波频率可以设置高一些!
呵呵,是我搞反了,谢谢指点

网友X:
讲道理,这柜子做的真够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X:
不但丑,而且连一次线都没接对

网友Y: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把载波频率调小,这样只能让电机发热更加严重,有的电机会发出明显的啸声,所以电机温度高,可以适当提高载波频率,只要变频器不受影响,载波频率可以设置高一些!
呵呵,是我搞反了,谢谢指点
也许你没有搞反,大多数变频器手册上都说如果现场噪音大于变频噪音可以适当降低载频,这样电机的温升会变小。

网友Z:
呵呵 比较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Y: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把载波频率调小,这样只能让电机发热更加严重,有的电机会发出明显的啸声,所以电机温度高,可以适当提高载波频率,只要变频器不受影响,载波频率可以设置高一些!
呵呵,是我搞反了,谢谢指点
也许你没有搞反,大多数变频器手册上都说如果现场噪音大于变频噪音可以适当降低载频,这样电机的温升会变小。
你让我瞬间迷惘了,我再查查相关手册
http://wenku.baidu.com/view/ab64826727d3240c8447ef11.html

网友AA:
LZ你图一图二是一样的啊?其实没做改动啊

网友AB:
实际上问题总是很简单的。

网友AA:
也许只是谁无意中KM2看成了KM3,把线圈的一根线接错了。小问题,

我是到任何现场都是先查线的

网友AC:
这个要是不仔细查看还真不一定能发现问题!

网友AA:
载频的调整是用来平衡电机和变频器的,电机的舒适性好了,变频器的温升可能就高了。

网友AD:
这可真是长经验了,这样的事真是没见过,不过,话说柜子做得真心不怎么样,不像是大厂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也许只是谁无意中KM2看成了KM3,把线圈的一根线接错了。小问题,

我是到任何现场都是先查线的

你再仔细看一下,这是一根线接错的问题吗?他这么接线无论控制回路怎么接变频也接不成三角形

楼主:
那说明你没仔细看,你仔细看KM2上端的接线位置,再作分析,第一个图变频能接成三角形吗

网友AA:
工频KM3KM2KM1;  变频KM4KM2KM1.

到现场先查问题,查到问题小改,即改控制不改大线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工频KM3KM2KM1;  变频KM4KM2KM1.

到现场先查问题,查到问题小改,即改控制不改大线主线
什么,变频KM4 KM2 KM1你是想让变频器冒烟吗?

看来你还是没看清楚,再慢慢看吧,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流就能反应问题,你没有回答电流多少。
有这样的两台柜子,一台是22KW一台是18.5KW。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来看22KW的泵电流是46A而额定电流是41A 那台18.5KW的柜子变频器输出电流是28A而电机额定电流是31.4A,刚开始以为22KW的泵有点过载,所以从电流上是看不出来的。
当时测过22KW的变频器输入电流,好像是三十多安培,输入输出电流有差别我觉得也很正常,由于我的表是数字钳形表,而手上又没有指针表,所以没法测输出电压,单比较电流意义也不是很大。
楼主让我看这个数据,我认真看了,有些不解:
两台电机输入与输出电流差别大,是为什么呢?频率是满频率运行吗?让说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变频器频率没有到满频率,而负载又要求电机输出足够的轴功率,因为压频比的关系,电压低了,电流只能增加了!这样的低频超电流对电机和变频器都不利的。所以变频器本身也有电子过载保护!
电机运行时判断是否正常或有无过载,电流是一项重要的参考依据,并不是你说的从电流上看不出来!
另外,变频器上可以显示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的,除非你认为变频器本身测量出来数据不准.

网友W:
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原来应是三角运行,结果接成了星形,电机星形时的出力仅是三角时的1/3,而负载还是原来的负载,这时电机至少有闷声啊,变频器却无视电机强行运行,竟然不报警,保护不跳,也是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Y:
回复 楼主:
对,还是你仔细。看了看应该是驱动器温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流就能反应问题,你没有回答电流多少。
有这样的两台柜子,一台是22KW一台是18.5KW。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来看22KW的泵电流是46A而额定电流是41A 那台18.5KW的柜子变频器输出电流是28A而电机额定电流是31.4A,刚开始以为22KW的泵有点过载,所以从电流上是看不出来的。
当时测过22KW的变频器输入电流,好像是三十多安培,输入输出电流有差别我觉得也很正常,由于我的表是数字钳形表,而手上又没有指针表,所以没法测输出电压,单比较电流意义也不是很大。
楼主让我看这个数据,我认真看了,有些不解:
两台电机输入与输出电流差别大,是为什么呢?频率是满频率运行吗?让说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变频器频率没有到满频率,而负载又要求电机输出足够的轴功率,因为压频比的关系,电压低了,电流只能增加了!这样的低频超电流对电机和变频器都不利的。所以变频器本身也有电子过载保护!
电机运行时判断是否正常或有无过载,电流是一项重要的参考依据,并不是你说的从电流上看不出来!
另外,变频器上可以显示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的,除非你认为变频器本身测量出来数据不准.
首先数据是实测的,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输入电流值具体是多少不记得了,只在差别有点大。当时没有指针表所以没法测电压,当时也没想到通过参数看输出电压,但频率绝对是50HZ。
我说的从电流上看不出来是这样的意思:一个柜子的电流在额定电流内,另一个超了一点,我以为是过载,所以通过电流没法看出电机是星形接法,如果是直接接在工频电源上肯定能通过电流反映出电相运行不正常。
当时我去看了一下电机,风扇的风量还可以,说明转速应该比较高,闷声没听出来(如果变频接成三角形比较一下可能就比较明显了)。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异常的现象:ACS510的变频器默认显示三个参数,电流、频率、转矩(以百分比显示)当时的转矩一直显示是0%。你的那些疑惑我也是想不明白,我提供的电流数据没有问题,用钳表测的和变频器显示的基本一致

网友AE:
说实在的这个变频器真是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E: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做柜子的人做的太差劲

网友AF:
电气故障一般不查主回路的,那是不应该犯的错误

网友AG:
比较强悍的是,我想知道这样发热电机还能转还闻不到糊味?

网友AH:
可弄是接线时大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H:
这应该不是大意了,感觉是星三角启动和变频运行两个图被硬拼到一块了

网友AI:
这个电机是角接的,如果是星角都可以的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这个电机是角接的,如果是星角都可以的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普通电机的额定状态只有一种接法,换句话说要让电机工作在额定状态就只有一种接法。
如果要排除额定状态我认为所有的普通三相电机都可在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比如说380V额定电压三角形接法的电机我换成星形接法然后接到三相658V的电源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不是在电机的额定状态,虽然理论计算功率没有变,但电压变了(一是没有这样的电压二是电机绝缘也受不了)。

同理:380V星形接法电机我换成三角接法接到三相220V电源上也是同样的功率,但是也是在非额定电压下(这样的电源一般也没有对吧)

网友AI:
我是见过星角都可以的电机,功率没注意,好像不一样

网友AJ:
好像多少KW以上的就要三角形连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I:
会不会是绕组中间有抽头,不然如果不改变电压怎么让两种接法都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J:
对,一般来讲4KW以下的星接,4KW以上(包括4KW)都是角接

网友AI:
想起来了,星接380,角接220

楼主:
回复 网友AI:
这就对了

网友AK: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W:
楼主啊,发贴的目的,一是求助,二是阐述自己的观念,通过更多的信息来验证自己的观念是否正确,如果没有一个取长补短的心态是学习不了什么东东的!
不要有对你有异议的就不太舒服哦!目前低压主流的供电方式是380v ,那么星三角中,星接的绕组是220V,三角的是380V,所以说星接法中,因电压是三角的根号三分之一,电流也是三角的三分之一,在驱动负载未变的情况下,原来应该是三角的却变成星形了,电流变化是相当大的!除非电机是空载运行!
对于你说的4KW以上的基本上都是角接,有点无语!
变频器在50HZ的情况下运行,(国内的标准频率)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相差很小,(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不可以发生变频器输入输出输出电压380V,输出电流却比输入电流大很多,充其量只是功率因素的影响,因为是50Hz满载运行,功率因素差别就更不大了!
还有就是你说的将三角错接成星形,在工频下可以看出来,在变频驱动中却看不出,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电流也在正常范围内吗?
从电机尾部的风量手感是无法知道电机的是否在满频率下运行的,2极机,转速下降100转,你是感觉不出来,但这时的转差率却大的惊人了!等你手感到因转速下降致使风量小,此时的电机不超过几分钟,不跳便烧了!
没别的意思,我也只是阐述自己的观念,如有问题,也顺便受教一下!

网友W: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绕组中间有抽头,不然如果不改变电压怎么让两种接法都正常运行?
电机220/380也就是星角,不存在绕组有抽头,任何一台电机,只要能满足负载的要求,电机电流在规定范围内,星接角接对电机而言,无所谓!总不能说电机的绝缘连380V都受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W:
搞不懂,什么服与不服的,谁不服?不服谁?不知道你指什么?
你说的都对啊,但当是18.5KW的泵电流却实没有超过额定值啊,22KW的电流也只是超了一点点。我没有看输出电压。输入输出电流差别有点大也是事实,我也不会解释,这就是你说的“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绕组中间有抽头,不然如果不改变电压怎么让两种接法都正常运行?
电机220/380也就是星角,不存在绕组有抽头,任何一台电机,只要能满足负载的要求,电机电流在规定范围内,星接角接对电机而言,无所谓!总不能说电机的绝缘连380V都受影响吧?
220/380  Y/三角   意思应该(我的理解)就是星形接法接在三相220的电源上,三角形的接法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但是一般(只是一般情况,并不表示没有)是没有三相220的电压的,我说的不改变电压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你的耐心回贴和讲解,只是讨论,没有不服谁,不要批评我不服。

网友AL:
引用 网友U:
这样的事情我经历得很多,比如一次我去给客户安装变频器,好像是4KW的,到现场一看,原来的变频器是单相变频器,拖动一台4KW的4极电动机,我手头没有220V的变频器,改用380V的变频器,结果带载就报过流,改基频使变频器运行50HZ时,输出电压220V,再次试机,还是报过流,给客户讲了一堆的道理,说人家的电动机有问题,此时真有打道回府的念头,因顾及怕回公司不好交代,留了下来,客户因急于生产,派人去买来一台新电机,查看电机铭牌发现是Y行接线,再拆开旧电机的的接线盒,一看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换上新电机,接好变频器试车成功。

搞维修就应该遇到困难,不灰心不气馁,遇事要冷静,勤于观察,善于抓住蛛丝马迹,细微之处见真章。
你表达的意思是说:旧电机是角接吗?改基频后还不行(我认为可以啊)?电机铭牌上应该有对应380v电压等级的参数吧!

网友W:
220/380V星-三角电机,都是接在三相线电压380V上的,你看下负载的星形连接与三角连接,就明白了,为什么说电机星形接法连接到线电压380V,每相绕组的电压是只有220V的道理了,
我只是从文字中看得出你有点情绪!可能与你的文字表达有关,你说的没有三相220V的,为什么没有呢?电机星接法就是三相220V啊,ABC三火各引一根线接电机绕组首端,尾部引线接N线,这不就是三相220V吗?只是你没看到电机有接N线的,就不理解了。电工基础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W:
220/380V星-三角电机,都是接在三相线电压380V上的,你看下负载的星形连接与三角连接,就明白了,为什么说电机星形接法连接到线电压380V,每相绕组的电压是只有220V的道理了,
我只是从文字中看得出你有点情绪!可能与你的文字表达有关,你说的没有三相220V的,为什么没有呢?电机星接法就是三相220V啊,ABC三火各引一根线接电机绕组首端,尾部引线接N线,这不就是三相220V吗?只是你没看到电机有接N线的,就不理解了。电工基础很重要!

你说的道理对,接在380V的线电压上,三角时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380,星形时每相绕组承受的是220。但是一个电机要工作在额定电压下,额定功率下,只有一种接法(一种接法运行,启动除外),要改变接法,就要改变额定电压。比如一台电机名牌上注明额定功率是1.1KW,星形接法接在额定电压380V的线电压上, 三角形接法接在额定电压220V的线电压上,这个电压就是指电源的额定线电压,而不是你说的绕组上承担的电压。电工基础确实很重要
给你两张名牌看看

再看看坛友“知道一点”的回贴

先看清楚别人的意思,有可能文字表达的不是很准确
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对的可以说,错的也可以说,也可以有争论,在争论中寻找真理,这不是不谦虚,也不是学不到东西。没有服与不服,就算要服也是要服真理。我的错误观点可以批评指正,但不要随便就给人扣上一个对不服不采纳的帽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L:
没有旧电机,一直是新电机,只是一年了没用过,用时发现发热。电机额定380V ,三角形接法。做柜子的做错了,变频运行时电机接成了星形接法,已经和厂家沟通过了,是柜子有问题,厂家想办法处理。